通讯模块TC35I的问题

楼主(2008-06-28):
请教TC35I发中文短信的问题
如果发中文短信我用什么方法调中文字库
用什么软件把中文编码成35I识别的代码呢或者35I带中文字库吗
如何才能发出中文呢

网友A:
调字库的办法跟短信无关

    SMS发送的是汉字编码,如果需要和标准GSM/GPRS/CDMA系统交互,需要使用Unicode编码,如果仅在自己的系统内交互,则可以直接用GB码。至于汉字编码的获得方法,去看PC平台编程软件方面的书籍,方法相同。

楼主:
fff

如果我要发的是命令和数据可以用16进制或者UNICODE可以吗
如果不转换直接发送“AT+CMGR=1”命令可以吗
两者都可以用吗

网友A:
要在PDU模式下发送

仔细阅读模块的AT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