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请进

楼主(2008-07-03):
请教chunyang,如果RS485系统中因连线的需要只能用T型接法,那么T头的长度的什么要求,或计算方法。整个系统中的T头长度有没有要求。还有阻抗电阻要怎么配。谢谢!最近在找相关资料。CAN总线对T头就有明确的要求和计算方法。但RS485还没找到。有相关资料给我一份lin1008@sohu.com或告知链接,谢谢!

网友A:
因为485规范中不能这么使用,当然你不会找到任何相关资料

非要这么用,要使分支长度尽量短,速率也不宜过高。

楼主:
RE

谢谢chunyang:那么分支长度和通信速度取值方面有没有好的建议或经验。有的话能否告知,谢谢!另外有什么总线结构可以用T型连接或树型连接或星形连接。总线的拓扑只建议用手拉手的结构?

网友A:
T型结构会造成信号反射,所以任何网络拓扑形式都不会建议

    早期10M以太网用BNC T头,但其分支极短,远小于信号波长,所以不能认为是T型结构。工程中,T型、树型、星型连接都不是总线性质的,比如大型485网常见结构都是树型,但却是通过中继转发器实现的,对每个分支或主干而言,就不再是树型了,仍然遵循了I型规范。
    为降低信号反射,可以考虑在每个分支端点加匹配电阻,总线的合成阻抗取40-60欧左右,但节点较多时,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只能大幅降低通讯速率来保障通讯效果,所以,按规范布线比在非标下采取什么“手段”要有意义的多。

楼主:
RE

谢谢chunyang解答,但I型连接就会大大增加总线的连接长度特别是在不规则的现场。还有一个总线上有个节点短路很容易造成总线的通信失败。用T型连接有个好处是在T型的连接处可以加入各种保护。就像有线电视网一样。

网友A:
楼上理解大谬

    I型结构增加总线长度是肯定的,但不会导致不规则,在电气上恰恰是规则的条件,至于节点短路的防护,二者的方法是完全均同的,T型拓扑在此不会有任何优势。至于CATV的网络拓扑同样并不是T型或树型的,所有分支均需通过分支器实现,每条支路都是I型结构。若直接采用T型或树型拓扑,即使只有两个分支,模拟制式的会导致重影,数字制式的会导致误码,大量分支的结果则是网络的必然崩溃,无论模拟制式还是数字制式。

楼主:
RE

谢谢chunyang解答,我是说在不规则的现场会大大增加总线长度。另外CATV的网络拓扑是通过分支器实现T型网,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A:
如果长度超限,可以用中继解决

    从你的描述可以推测出你面对的现场情况,但现实是:越是如此越要规范,否则工程一旦实施,后面的麻烦会接踵而至,除非你的网络通讯速率足够低(上限要根据实验确定,但首先要看你能容忍的速率下限是多少),否则还是严格按规范来办事。
    如果你的电缆芯数够多,可以考虑在同一电缆里安排上行和下行线路(注意必须要用不同的双绞线对),而“主干”则在交汇点处中断,分别接上下行线路,这样电缆外表仍然是T型,但电气上却是I型。当然,这样做对最高速率也有一定影响,原因是线路间的电容耦合,其程度远远低于信号反射对信号本身的影响。

楼主:
re

再向LS请教个问题,在星型或树型网络中,首端一般就加在主机上,那末端的电阻要怎么加,加在那个节点上。

网友A:
每个节点上,前帖已经提过

楼主:
RE

谢谢chunyang!受益不少。

网友A:
地的性质不同不能乱接

    485网络的地至少有3种,系统地、参考地和保护地,系统地是内部的,注意不能和外部环境有任何电气连接,参考地则是各节点互相连通的地,也是隔离电源的地,该地是为了提供485电平的参考基准,保护地则是独立的地泻放回路,最终接入大地,屏蔽层要接入保护地,然后根据实际环境选择单点或多点接大地,防**的地当然接的是保护地。注意各地直接不能存在电气连接,但有时参考地需要独立接大地,但不能通过保护地的大地接线端接大地。

楼主:
re

谢谢chunyang解答,现在是这么接的,不过我看到有些人在参考地与系统地之间通过一个102P/2000V的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进行电气连接。想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另外我的系统地与保护地之间还多加了个压敏是否有必要?

楼主:
RE

还有一点屏蔽层要接入保护地,接入参考地不行?为什么?

网友B:
唉...

chunyang耐心真好啊...

网友A:
有时会有一些非常规接法

但要根据具体现场情况分析,一味照搬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