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

楼主(2008-07-04):
请问CRC校验有没有标准算法啊?即CRC校验会不会存在多种不同的算法

网友A:
CRC本身就有多个标准,同一标准也可以有不同算法

楼主:
不同的CRC算法

采用不同的CRC算法,通讯可靠性是不是有所不同啊?

网友A:
可靠性与此无关

CRC用于判断数据传输内容是否有错,不同CRC算法只是重复率有差别,通常应用,任何一种都足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