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上网时不能进行IPCP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IPC, gprs, TE, se, ST
我用的是lwip,目前对于大部分sim卡都可以正常登陆gprs,但是还是有部分卡无法登陆,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别人的硬件上可以正常上网,只是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协议,下面是lwip进行ppp协商的过程,可以看到在lcp、pap都通过了之后,发送ipcp配置请求时却得到了lcp的链路中止请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已经确定APN没有设置错误
lcp_init: xmit_accm=0 0 0 0
pppStartCB: unit 0
ppp_set_xaccm[0]: outACCM=0 0 0 0
ppp_send_config[0]: outACCM=FF FF FF FF
ppp_recv_config[0]: inACCM=0 0 0 0
lcp_lowerup: asyncmap=0 0 0 0
LCP: lowerup state 0 (LS_INITIAL) -> 2 (LS_CLOSED)
auth_reset: 0
lcp_addci: L opt=2 0
lcp_addci: L opt=5 52181044
lcp_addci: opt=7
lcp_addci: opt=8
pppWrite[0]: len=4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1,1,20.
L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1
LCP: open state 2 (LS_CLOSED) -> 6 (LS_REQSENT)
Connect GPRS OK!
LCP: timeout resending Config-Request state=6 (LS_REQSENT)
lcp_addci: L opt=2 0
lcp_addci: L opt=5 52181044
lcp_addci: opt=7
lcp_addci: opt=8
pppWrite[0]: len=4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1,1,20.
L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1
PPP Data =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6A D4 A9 7D 2D 7D 23 7D 25 C2 23 7D 25 59 5A 7E 7E FF 7D 23 C0 21 7D 23 7D 21 7D 20 7D 2A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6C 50 7E 7E FF 7D 23 C0 21 7D 23 7D 21 7D 20 7D 2A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6C 50 7E
pppInProc[0]: got 112 bytes
pppInput[0]: LCP len=25
fsm_input(LCP):1,3,25
fsm_rconfreq(LCP): Rcvd id 3 state=6 (LS_REQSENT)
lcp_reqci: rcvd ASYNCMAP=A000 PCOMPRESSIO ACCOMPRESSIO MAGICNUMBER (6AD4A90D
lcp_reqci: Nak AUTHTYPE CHAP not allowed
lcp_reqci: returning CONFNAK.
pppWrite[0]: len=23
fsm_sdata(LCP): Sent code 3,3,8. pppInput[0]: LCP len=10
fsm_input(LCP):3,1,10
fsm_rconfnakrej(LCP): Rcvd id 1 state=6 (LS_REQSENT)
lcp_addci: L opt=2 A0000
lcp_addci: L opt=5 52181044
lcp_addci: opt=7
lcp_addci: opt=8
pppWrite[0]: len=4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1,2,20.
L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2
pppInput[0]: LCP len=10
fsm_input(LCP):3,1,10
fsm_rconfnakrej(LCP): Rcvd id 1 state=6 (LS_REQSENT)
PPP Data =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5 7D 20 7D 38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6A D4 A9 7D 2D 7D 23 7D 24 C0 23 DF 21 7E 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2 7D 20 7D 34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5 7D 26 52 7D 38 7D 30 44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5D 7D 33 7E
pppInProc[0]: got 101 bytes
pppInput[0]: LCP len=24
fsm_input(LCP):1,5,24
fsm_rconfreq(LCP): Rcvd id 5 state=6 (LS_REQSENT)
lcp_reqci: rcvd ASYNCMAP=A000 PCOMPRESSIO ACCOMPRESSIO MAGICNUMBER (6AD4A90D
lcp_reqci:  PAP (C023
lcp_reqci: returning CONFACK. pppWrite[0]: len=53
fsm_sdata(LCP): Sent code 2,5,24.
pppInput[0]: LCP len=20
fsm_input(LCP):2,2,20
fsm_rconfack(LCP): Rcvd id 2 state=8 (LS_ACKSENT)
lcp_acki: Ack
ppp_send_config[0]: outACCM=0 0 A 0
ppp_recv_config[0]: inACCM=0 0 A 0
link_established: 0
upap_lowerup: 0 s=0
IPCP: lowerup state 0 (LS_INITIAL) -> 2 (LS_CLOSED)
upap_authwithpeer: 0 user=%s password=%s s=1
pppWrite[0]: len=18
pap_sauth: Sent id 1
PPP Data = 7E C0 23 02 01 00 05 00 FD 30 7E
pppInProc[0]: got 11 bytes
pppInput[0]: PAP len=5
pap_rauthack: Rcvd id 1 s=3
Remote message: auth_withpeer_success: 0 proto=C023    <----- PAP成功了
pppWrite[0]: len=30
sio_write = 7E FF 03 80 21 01 01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6E DB 7E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1,22.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1                  <----- 发送IPCP请求
IPCP: open state 2 (LS_CLOSED) -> 6 (LS_REQSENT)
PPP Data = [ 7E ]
pppInProc[0]: got 1 bytes
PPP Data = FF 7D 23 C0 21 7D 25 7D 25 7D 20 7D 24 5C A4 7E    <----- 得到的却是LCP!!
pppInProc[0]: got 16 bytes
pppInput[0]: LCP len=4
fsm_input(LCP):5,5,4
fsm_rtermreq(LCP): Rcvd id 5 state=9 (LS_OPENED)
LCP terminated by peer                                  <----- 链路终止了
link_down: 0
upap_lowerdown: 0 s=4
IPCP: lowerdown state 6 (LS_REQSENT) -> 1 (LS_STARTING)
IPCP: close reason=LCP down state 1 (LS_STARTING) -> 0 (LS_INITIAL)
pppLinkDown: unit 0
pppMainWakeup: unit 0
ppp_send_config[0]: outACCM=FF FF FF FF
ppp_recv_config[0]: inACCM=0 0 A 0
pppWrite[0]: len=1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6,5,4.
PPP Data = [ 7E ]
pppInProc[0]: got 1 bytes
PPP Data = FF 7D 23 C0 21 7D 25 7D 25 7D 20 7D 24 5C A4 7E
pppInProc[0]: got 16 bytes
pppInput[0]: LCP len=4
fsm_input(LCP):5,5,4
fsm_rtermreq(LCP): Rcvd id 5 state=5 (LS_STOPPING)
pppWrite[0]: len=1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6,5,4.
upap_timeout: 0 timeout 6 expired s=0
PPP Data = [ 0D ]
pppInProc[0]: got 1 bytes
LCP: timeout sending Terminate-Request state=5 (LS_STOPPING)
link_terminated: 0
Connection terminated.
pppLinkTerminated: unit 0
pppMainWakeup: unit 0
pppMain: unit 0: PHASE_DEAD

网友A:
你用的lwip是什么版本?

楼主:
1.3.0正式版

自己修改过部分代码,主要是因为没有移植操作系统,把线程相关的地方做了修改
分析了很久都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现在很急啊!

楼主:
解决了,很无语

还是APN错了……
问了好几次了,都说没错,结果发现还是错了……
换APN后正常了

网友B(2013-11-24):
我已获得了本地IP,在对服务器IP进行确认时退出了。不知何解?
ATD*99***1#
CONNECT
lcp_init: xmit_accm=0 0 0 0
upap_init: 0
pppOverSerialOpen: unit 0: Connecting
pppStart: unit 0
ppp_set_xaccm[0]: outACCM=0 0 0 0
ppp_send_config[0]: outACCM=FF FF FF FF
ppp_recv_config[0]: inACCM=0 0 0 0
lcp_lowerup: asyncmap=0 0 0 0
LCP: lowerup state 0 (LS_INITIAL) -> 2 (LS_CLOSED)
auth_reset: 0
lcp_addci: L opt=2 0
lcp_addci: L opt=5 52181044
lcp_addci: opt=7
lcp_addci: opt=8
pppWrite[0]: len=4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1,1,20.
L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1
LCP: open state 2 (LS_CLOSED) -> 6 (LS_REQSENT)
pppStart: finished
TCP/IP initialized!
pppInput[0]: LCP len=14
fsm_input(LCP):1,2,14
fsm_rconfreq(LCP): Rcvd id 2 state=6 (LS_REQSENT)
lcp_reqci:  ASYNCMAP=A0000 PAP (C023)
lcp_reqci: returning CONFACK.
pppWrite[0]: len=35
fsm_sdata(LCP): Sent code 2,2,14.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LCP len=14
fsm_input(LCP):4,1,14
fsm_rconfnakrej(L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lcp_rejci: long opt 5 rejected
lcp_rejci: void opt 7 rejected
lcp_rejci: void opt 8 rejected
lcp_addci: L opt=2 0
pppWrite[0]: len=28
fsm_sdata(LCP): Sent code 1,2,10.
L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2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LCP len=10
fsm_input(LCP):2,2,10
fsm_rconfack(LCP): Rcvd id 2 state=8 (LS_ACKSENT)
lcp_acki: Ack
ppp_send_config[0]: outACCM=0 0 A 0
ppp_recv_config[0]: inACCM=0 0 0 0
link_established: unit 0; Lowering up all protocols...
upap_lowerup: init 0 clientstate s=0
IPCP: lowerup state 0 (LS_INITIAL) -> 2 (LS_CLOSED)
upap_authwithpeer: 0 user=none password=none s=1
pppWrite[0]: len=22
pap_sauth: Sent id 1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PAP len=13
pap_rauthack: Rcvd id 1 s=3
Remote message: Login OK
auth_withpeer_success: 0 proto=C023
pppWrite[0]: len=37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1,28.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1
IPCP: open state 2 (LS_CLOSED) -> 6 (LS_REQSENT)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IPCP: timeout resending Config-Request state=6 (LS_REQSENT)
pppWrite[0]: len=37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1,28.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1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1,1,10
fsm_rconfreq(IPCP): Rcvd id 1 state=6 (LS_REQSENT)
ipcp_reqci: ADDR 192.200.1.21
ipcp_reqci: returning Configure-ACK
pppWrite[0]: len=18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2,1,10.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4,1,10
fsm_rconfnakrej(IP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pppWrite[0]: len=29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2,22.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2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IPCP len=22
fsm_input(IPCP):3,2,22
fsm_rconfnakrej(IPCP): Rcvd id 2 state=8 (LS_ACKSENT)
local IP address 10.156.83.47
primary DNS address 210.21.4.130
secondary DNS address 221.5.88.88
pppWrite[0]: len=30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3,22.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3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1,1,10
fsm_rconfreq(IP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ipcp_reqci: ADDR 192.200.1.21
ipcp_reqci: returning Configure-ACK
pppWrite[0]: len=18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2,1,10.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1,1,10
fsm_rconfreq(IP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ipcp_reqci: ADDR 192.200.1.21
ipcp_reqci: returning Configure-ACK
pppWrite[0]: len=18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2,1,10.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IPCP: timeout resending Config-Request state=8 (LS_ACKSENT)
pppWrite[0]: len=30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3,22.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3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1,1,10
fsm_rconfreq(IP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ipcp_reqci: ADDR 192.200.1.21
ipcp_reqci: returning Configure-ACK
pppWrite[0]: len=18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2,1,10.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1,1,10
fsm_rconfreq(IP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ipcp_reqci: ADDR 192.200.1.21
ipcp_reqci: returning Configure-ACK
pppWrite[0]: len=18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2,1,10.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IPCP: timeout resending Config-Request state=8 (LS_ACKSENT)
pppWrite[0]: len=30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1,3,22.
IPCP: sending Configure-Request, id 3
pppInput[0]: IPCP len=10
fsm_input(IPCP):1,1,10
fsm_rconfreq(IPCP): Rcvd id 1 state=8 (LS_ACKSENT)
ipcp_reqci: ADDR 192.200.1.21
ipcp_reqci: returning Configure-ACK
pppWrite[0]: len=18
fsm_sdata(IPCP): Sent code 2,1,10.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ut[0]: LCP len=32
fsm_input(LCP):5,3,32
fsm_rtermreq(LCP): Rcvd id 3 state=9 (LS_OPENED)
LCP terminated by peer (20008474)
link_down: 0
upap_lowerdown: 0 s=4
IPCP: lowerdown state 8 (LS_ACKSENT) -> 1 (LS_STARTING)
IPCP: close reason=LCP down state 1 (LS_STARTING) -> 0 (LS_INITIAL)
pppLinkDown: unit 0
pppRecvWakeup: unit 0
ppp_send_config[0]: outACCM=FF FF FF FF
ppp_recv_config[0]: inACCM=0 0 0 0
pppWrite[0]: len=17
fsm_sdata(LCP): Sent code 6,3,4.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
pppInProc[0]: got 7 bytes
pppInProc[0]: Dropping bad fcs 0x2d9c proto=0xd
pppDrop: pbuf len=21, addr 2000cf28
pppInProc[0]: got 9 bytes
pppInProc[0]: got 1 bytes
pppInput[0]: LCP len=4
fsm_input(LCP):6,3,4
fsm_rtermack(LCP): state=5 (LS_STOPPING)
link_terminated: 0
Connection terminated.
pppLinkTerminated: unit 0
pppRecvWakeup: unit 0
pppLinkTerminated: unit 0: linkStatusCB=0801de17 errCode=0
pppLinkStatusCallback: PPPERR_PROTOCOL
pppLinkTerminated: finished.
pppInput[0]: packet proc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