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信号衰减问题

楼主(2008-07-1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
一个3.3V的信号通过一个三通给两个仪器A和B.
这个信号分别给两个仪器的时候都可以响应的,
然而接通两个后发现
其中------A是可以响应,
但--------B就响应不了,
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
3.3V的信号已经衰减成1.6V了.
换了几个三通还是不可以.
现在发现A和以前的一个仪器A区别在于多了一个50欧的阻抗匹配(一端接信号线一端接地)
目前用的A仪器是新的.
B仪器的阻抗目前还不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衰减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三通的衰减

是仪器本身匹配电阻并联所致,要么拆掉一个匹配电阻,要么给信号源加个缓冲放大器。

楼主:
试试看啦

到时候我去试试看啦!

网友B:
连什么仪器都不说

搞得神神秘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