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8-07-11):
请问0Ω电阻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啊?
跟直接短路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0欧电阻

在电路设计中,0欧电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1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 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 熔丝作用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网友B:
主要是工艺方面的需要

比如测试时的测试点,可选的元件参数等等。

楼主:
谢谢chunyang

在百度上搜到不少

网友:
选焊电阻

做选焊设计用的,调试的时候再决定是否焊这个电阻 或者根据后续测试时的信号质量决定是否更换成其他阻值的电阻。

网友C:
哇,很详细的回答哦

网友B:
确实很详细,加裤子一条

网友D(2008-09-08):
很漂亮的回答

学习了

网友E:
hao

Very good!!!
有让我学了一招

网友F(2012-05-02):
①做为跳线使用。②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③做保险丝用。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

网友G:
去除干扰,我在含有AD电路中加入后,采集数据稳定很多。

网友H:
学习了,PCB布板中使用0欧姆电阻,好处多多啊

网友I:
回答的真是够全的 学习了

网友J:
拿分走人

网友K:
一直都是用磁珠的,没想到0欧电阻好处这么多啊

网友L:
0R电阻用途还是不错的啊,呵呵。

网友M(2012-10-07):
收获不少

网友N(2012-11-12):
回复 网友A:
果断加酷。

网友O:
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