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1101工作在915M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我现在的距离也就能到100M,加了PA的,请问该如何调才能把距离加上去。跟数据长度有很大关系吗,我现在一包的数据长度为7Bytes。寄存器设置都抄的模块厂商的。模块厂商测得的距离能有200多米,不过他的数据包长度为3Bytes,且是单收单发,我的要进行收发转换。其他的没区别了呀,为什么他的能比我的远这么多呢。

网友A:
如果设置方面没问题,就只能说是EMC或匹配方面的问题了

这涉及到PCB的设计、元件参数、材料的选择等。

楼主:
用的同一个模块

寄存器设置是抄他的,它用的是查询接收,我程序中用的中断接收,而且我是收发。他一包的发送时间(脉冲宽度)为16ms左右,我的在30ms左右。

楼主:
原来是我程序问题

我把PATABLE存在ROM中,结果写PA表的时候传进去RAM指针了,导致写进去的PA值是随机值,切换PA也就无用了,用的AVR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