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的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8-07-14):
本人刚接触高频不久,近来接了个案子,做一个315MHZ的接收机,要求内置天线,接收距离在80M以上,在网上找了个电路,把板画出来后用频谱仪看波形,发现波形很差,接收距离也短,不知道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用频谱仪看到315M的波形是怎么样的?画这种板要注意哪些问题?印刷天线要多长?非常感谢!

楼主:
315MHZ的接收机问题的电路图

补传315MHZ的接收机问题的电路图

网友A:
只能看看,无语

网友B:
用超外差的吧:RX3310 RX3400 PT4316 SYN410R TDA5200 皆可

网友C:
。。。

用频谱仪看波形?

网友D:
刚接触就用RFIC做得了!

刚接触就用RFIC做得了!

楼主:

1、回复5楼:是用频谱仪看的波形,很不稳定;听人家说要好像一座小山一样,要陡峭。
2、回复4楼跟6楼:查了一下IC的资料,比用分立元件做贵很多,老板不接受,还要搞一根天线接出来才行。

不知道还有没其他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B:
超再生接收机想达到很高灵敏度是不现实的

上述的超外差接收芯片做得好可达到-110dBm,超再生较难做到-100dBm

网友E:
大家好!我来了

好久没来了!
今天重新报道!
  接收机用频谱仪看哪儿的波形啊???学习一下!

网友F:
要是发射功率太小的话,光提高接收灵敏度是不够的

lz的设备不错,可先买几个现成接收模块测测波形,就清楚该芝麻测泥自已的东东拉

网友G:
你说的用频谱仪看到的可能是谐波比较多吧?

看上去有点像超再生呀!可是你频谱仪怎么看呢?我很奇怪把50欧的测试电缆接到哪里?

网友E:
频谱仪?

可能是带扫频仪功能的那种,比如安泰信的AT5010频谱分析仪

网友H:
功率要适当,防止串扰

网友I(2008-08-21):
偶知道一点点,

你买铁将军的防盗器拿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看来铁将军还是很有名的啊

不知道我们作为铁将军的供应商有没有名气

网友J:
用超载生接收电路,距离80M完全没问题

网友K:
接收板也用PCB天线?铁将军都没用过!还要80M

恐怕有点难吧

网友L:
我是进来灌水的

网友M:
如果可以,直接买模块,¥也不贵!!

网友N:
通信技术

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1.板子的介电常数...
2.线的宽度.....
3.天线的空间位置(天线的放置方位.垂直PCB..平行PCB )
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