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车载手柄的控制协议

楼主(2008-07-20):
现在汽车上用的车载手柄,功能:接/打电话、收/发短信、显示GPS经纬度,与主机的通信方式是RS232串口,不知道这里面的传输控制协议是什么,是标准的控制协议,还是各不相同的?

因为SIM卡和GPRS的射频部分都在主机上,我怀疑手柄应该是通过AT指令集控制主机的,相当于把主机作为GPRS模块控制收发短信和打电话的,但是我扑捉到的数据好像与AT指令差的比较远,是不是这个AT指令经过串口前作编码处理了?提高可靠性?

另外手柄显示GPS信息好像是通过Sirf Binary protocol来进行控制显示的,不知道对不对?

哪位高人知道,请不吝赐教,或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多谢~

网友A:
这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都是自行制定的

    手柄没有必要发送AT指令,而是发的自定指令,主机根据指令再进行相应操作,包括对GPRS模块的AT指令操作。类似的,手柄显示的GPS信息也不一定是GPS的标准格式,设计系统时要根据所选方案和硬件构造灵活确定。

楼主:
多谢斑竹~

非常感谢!

看来要考虑第二条途径了——OEM手柄,然后自己做主机等其他部分。

斑竹可知道深圳能提供这种功能手柄OEM的公司?

再谢~~

楼主:
多谢斑竹指点~

主要是时间不允许,项目前期大概一个月时间,而且我们对这方面也不算熟悉,所以暂时考虑买现成的带协议的手柄,先把演示功能全部做好,后期产品化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时间才能决定如何做!

当然这样的话后期产品化压力很大,而且一部分技术问题留到二期产品化,这样是不好的!

再次谢谢!

网友B:
好多年前,这个东东我做过

协议当然是自定义的
用一个很偏门的51核做的,手机的界面差不多都实现了,代码写了好几十k,现在应该不用51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