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DM9161以太网的进来看看(图)

楼主(2008-07-22):
AT91RM9200+DM9161EP+HR911103A组成以太网通讯口,RMII方式。
现在问题:
使用ATMEL的BASIC-EMAC程序
原理图也是参考ATMEL的9200DK
OP1-3为拉高接灯,插上交叉网线后PC端显示连接100M,DM9161的SPEED灯和LINK灯(另一个灯FDX没接悬空)上电后先亮一下,然后LINK间断闪,SPEED闪的比较暗,读9161的ID1,ID2为181H,B881H是正确的,9161的14脚CABLE/LINK也是能正确反映RJ45口接线状态(插上为高电平),寄存器17的PHYADDR[0..4]读出为0,与原理图设置一致,其他寄存器显示AUTO-NEGOTIATION完成100M协商。
现在读取9161e寄存器01的LINKSTATUS状态位(BIT2)一直是0。
OurEmacAddr[6]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OurIpAddr[4]  = {10, 0, 168, 192}
另外:
1,DM9161EP能完成AUTO-NEGOTIATION,PC端能显示100M已连接,是不是表示硬件没有问题,是不是网络变压器型号不对也能完成以上工作?
2,DM9161EP的45脚SD要不要接地,ATMEL的9200DK是接的的,有的图上是悬空的?
3,从BASIC-EMAC程序来看,32脚MDINTR好像没起作用
4,47脚BGRESG(带宽控制)要不要接地,9200DK没有接地,有的图上是接地的,如果BGRESG和BGRES之间电阻不是6.8K很精确的话有影响么?
请用过9161E的兄弟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8-26):
请问你的MDINTR是接的IO引脚中断吗?

网友B(2011-12-27):
1.47管脚要与地相连
2.VCCA不要通过电感与3.3V,1、2、9管脚直接就可以产生VCCA所需要的电压了
3.VCCA的22UF滤波电容要增加到220UF
4.与TX+和TX-连接的50欧姆电阻不要与VCCA相连
5.变压器的输入管脚也要接到VCCA上

网友C(2012-12-20):
这么老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