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与RS232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8-07-25):
请教一个串口调试的问题: 用PC机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信,PC机以自发自收的方式可以收发数据,测的电压范围在-8~+8V(证明PC机内的RS232电平范围),但PC机无法接收到单片机发出的数据,单片机发数据时,直接测得接口引脚上的电压范围也是-8~+8V,问题是只要将该接口接到PC机的COM1上,再测引脚上的电压幅度大概是-7~(<5)V,正电压下降明显. 目前猜想,PC机无法识别接收到的电平,所以无法收到数据.为什么接到COM1口,电压幅度变化如此?

PS:转换芯片是MAX232

主要是这个电平转换正常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用的电容多大?可以考虑换个容量大点的电容试试

另外也可能是你的串口的硬件有“软”击穿了。

楼主:
??

电容是1uF的,什么是串口的硬件“软”击穿?

网友B:
早期MAX232的储能电容是10uF的

网友A:
“软”击穿就是电阻变得比平时小了很多,但是还能用

结果造成负载过重。

网友C:
max232CSE,max232ESE

跟电容有关,我的max232cse  用0.1uF没问题

网友D:
我也觉的和电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