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传输指示

楼主(2008-08-04):
各位大侠,串口在数据通讯的时候。如何通过硬件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指示,比如当有数据传输的时候LED亮什么的!??直接接LED然后电阻,VCC可以吗??会不会因为波特率的问题而无法显示。??

网友A:
..

问题描述具体点 什么串口 LED的 ?

楼主:
具体

就是如何通过硬件知道串口有数据在发送和接受!

网友B:
要通过门电路缓冲驱动

如果通讯时间很短,可以触发单稳态电路来指示。

网友C:
如下图

刚好前段时间用过,热的

楼主:
谢谢,请你详细点

感谢大侠,请问我用一个三极管可以吗?电阻陪多大合适啊?请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