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RS模块传输大数据用什么样的接口?chunyang兄帮忙解答

楼主(2008-08-13):
现在比较通用的就是串口,比如说我要传输一个100K的图片(这种图片应该算比较小的了)。
假使串口用115200的波特率,算10位数据,最理想情况1S能传送11K(事实上会比这个小很多),传个100K,需要差不多9S,那么就没有办法干别的事了。

不知道现在的GPRS模块怎么传输大数据的呢?

网友A:
没办法,还是串口而已

    串口的速率已经高于GPRS的速率,单纯为此采用更快的接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考虑并发多用途的话,模块为此要付出大容量缓存或独立双接口的额外成本,是否必要,则看生产商对市场的看法了。

楼主:
可是据说有的监控能坐在办公室实时看到监控的录像

不知道这个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
3G?据小弟的了解,TDSCDMA的速度还没有这么快?

楼主:
目前市场上的方案是

通过8块CDMA模块,将图像分别拆包传输,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接口。应该不是串口,串口速率肯定不够的

网友A:
普通串口的最高速率标准是128K

至于3G模块的高速数据通道是什么还不曾留意到

网友B:
TD的速度就足够了!

网友C:
GPRS 传输大数据瓶颈在与GPRS的实际传输速率

GPRS 传输大数据瓶颈在与GPRS的实际传输速率,从设备来说只能采用多路捆绑的方式来增加带宽,如果只考虑数据完整性的话一般是加大设备的缓存;另一个方面来考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用EDGE或C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