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PI UART CCIR-656 串口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13):
哪位可以详细的说下这些接口之类的知识吗 新手不胜感激 我看了点很迷糊 到底什么接口对应什么协议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SPI接口而已

去搜SPI接口规范资料

网友B:
这些名词在网上都有解释

google一下自己慢慢看

网友C:
去下载TCON资料

你这是一个LCD的TCON或者FTP控制器上的名词吧,这都是一些规范,下载HX8819或者HX8238的资料上有详细时序的说明。

网友D:
回复主题:GPIO SPI  UART CCIR-656 串口都是什么意思

GPIO : 是指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如51的P1,P2......
SPI  : 是同步串行通信接口
UART : 是异步串行通信接口
CCIR-656 : 没听说过~~~(至少我没见过,嘿嘿......)

网友B:
CCIR656=>ITU-R BT656

一种视频传输格式

网友E:
CCIR-656 一种数字视频格式

正在做这方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