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音频,大侠有听过吗?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楼主:
RJ11接口是不是??

网友A:
没有这样的称法,而是称“2/4线制”

    4线电话接口的定义有两类,一是音频输入输出独立,所以需要4线,另一定义是一对模拟音频通道、一对数字/信令通道。RJ11是接口元件的物理尺寸及接线序的规范。

网友B:
难道是差分音频,带卡农插座的。

网友C:
有些车载音响确实是用差分方式传输音频信号,

比如装在尾仓的多碟机。有专门的音频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