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器2倍频倍成这种效果算是合格了吗?有图

楼主(2008-08-20):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用频谱仪来观察

    是否合格,要看你的系统对“合格”的定义。
    另外“两次谐振放大”是什么意思?好像谐振放大,一般只能3、5、7……奇数倍的选频。

网友B:
看应用需要

此信号再经放大,整形后应该可以用。另,偶次谐波可以放大,只不过对于晶体管电路来说,偶次谐波分量较小,但不是没有。如果用电子管,偶次谐波会比较丰富。当然,现在谁也不会拿电子管来做电路,除非是音响发烧友,呵呵......

网友C:
楼上高见啊,呵呵

楼主:
多谢指教了

都是高手啊,多谢指教了

网友D:
选频回路Q值明显偏低

看波形,信号中叠加有1/10幅度的基频分量,两级电路还这样子,实在说不过去

楼主:
嘿嘿

自己绕的中周线圈,不知怎么提高Q值,所以就这样子了,我自己也觉得选频特性不好,但怎么才能得到高Q的选频电路呢,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啊,提点实用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