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模块相互干扰

楼主(2008-08-20):
A,B两个模块, A:输出450mW, 频点868M, 发射.
             B:频点878M, 接收数据.但接收的不是A发出的数据.
 两个相距20mm.

请教各位高手:
      为什么A发射时B接收能力变很差,感觉B的灵敏度很低?
      在此条件不变下, 如何让B接受能力变好一些?

网友A:
接收的选择性太差 邻频抑制不好

现在很多零中频IC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可能发射机频谱不好

杂散过大,用频谱仪看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两个模块分开,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把两个同时工作(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的模块放在一起。以前做大功率电台时在客户现场遇到过类似问题,把天线分开相隔1m左右就ok了

网友C:
楼主想说什么?

你的A模块和B模块发射与接收频率相差那么多当然接收不好或收不到啊

网友D:
最简单就是离远点!

最简单就是离远点!

网友E:
牛!

868M发射,878M接收?!!!你牛B!!!!!!!!!!!!!!!!!!!!!
除非你 向上有11M的带宽!汗

网友F:
EMC

发射机要有好的谐波、杂散发射,CE标准是信道外任一点频点不超过2.5uW,你的发射机达到了吗?
接收机要有好的邻道抑制、镜频抑制、假响应、互调响应
普通百元级VHF的2W对讲机,相隔一米,隔一个频道都不容易干扰

网友G:
RF 减敏 杂散发射 邻道抑制 三上方面处理分析

RF 减敏  杂散发射  邻道抑制 三上方面处理分析。

网友H(2008-09-19):
会不会是LNA饱和了

网友I:
很正常,不可能全增益范围完全线性,总有互调、交调失真

相近的大功率信号把小的灵敏度抑制、或者差拍出信号来很正常的

网友J:
双工的...

LZ成功了没??

网友K:
A干扰了B

 你发射与接收的A,B模块频点相差10M,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是你的发射A干扰了B的接收,用频谱仪看看A的发射频谱,是不是频谱太宽或是谐波太大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