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功率放大器(PA)

楼主(2008-08-21):
请推荐一款2.4G 小功率PA,电流在20mA左右,10dBm左右即可

网友A:
自己用BJT做个一个嘛

网友B(2008-10-09):
成品PA芯片的输出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如此小功率下,确实不如用分立元件。

网友C:
用三极管做8-10毫瓦,电流10个毫安左右
也有10毫瓦的IC,就是贵,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