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 Q24plus 问题求助,先谢谢了。

楼主(2008-09-07):
我第一次搞GPRS,拿了一块Q24PL002做实验。出现了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我用代理商给的开发板转接GPRS模块,同PC机通讯。

发现有几个问题:有的AT指令不执行,返回error。比如AT+CSQ,发出后,返回error。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另外,电源电流平时100mA左右,突然增大到2.2A(我的电源最大到2.2A)。这时候,关闭电源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不然上电就2.2A。

是不是这个模块已经坏了。

网友A:
解答

AT指令不执行是格式或顺序有误。模块启动后附着网络的过程是全功率连续输出的,此时的电流自然是持续峰值的,平时未进行任何移动业务操作时仅有少量时隙通讯,峰值仍然是2A左右,但因占空比很低,平均电流不大。

楼主:
chunyang,你好!

chunyang,你好!
如果说AT指令有误,那么我发送AT+CSQ,应返回信号质量。可是返回的是:Error。请看我发的命令:
at

OK
at+wopen=1

OK
at+csq

ERROR

另外,代理商给的电源是12V1A的,我发现有问题后,我用一个直流稳压源代替代理商的稳压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