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GPRS的数据中心

楼主(2008-09-08):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GTM900的学习板,想用另一台能上网的计算机作数据中心,实现GTM900和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这中间做哪些工作?我是刚接触这方面。那位朋友熟悉的,帮一下,先谢了。

网友A:
那你要学习的东西可不少

先掌握GPRS模块上网的方法和相关指令操作,剩下的事就好办了,但这第一步不是简单说说就能明白的,从阅读、理解模块手册和AT指令集开始吧。

网友B:
请看好人家的标题

“如何建立GPRS的数据中心”  “中间做哪些工作”
“剩下的事”您指什么事儿?

网友C:
要做的工作很多

上位机:申请固定IP或者申请域名,安装相应软件(可以是简单的通用调试软件)
学习板端:写代码(主要针对模块操作,标准的AT命令和特定模块的专署命令)

网友A:
to winloop

楼主自言“刚接触”,要是连模块都不会用,何谈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