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天线问题

楼主(2008-09-10):
我不是无线专业的,现在有个产品用射频芯片,原装NRF24L01带功放电路的天线个头挺大的,现在想用小的,不知笔记本无线网卡上那种天线能不能用?另外:如果有射频布线经验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能用

但是得做个测试电路先测测驻波比,否则天线效率及其低下

网友B:
一般来说可以用

    网卡也多用2.4G 50欧姆的天线,但不绝对,网卡还有5.8G的,阻抗也有非50欧姆的偶极子天线,但要清楚一点,小天线的性能会较差,准许输入功率也有限。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回答

同意楼上的回答,如果对距离要求比较宽裕,可以考虑选择小点的天线去测试。

网友D:
nrf24l01就是工作在2.4GHz上的

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E:
PCB天线或陶瓷天线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参考nodic的说明, 有一个单边天线的制作,

你这个加了功放么, 阻抗匹配可能会变, 看PA的要求了.

方向固定可以使用倒F等定向天线,

也可以直接买陶瓷天线, 好像台湾有卖的, 不过货源少, 没用过, 你可以问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