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host的下拉电阻是不是必须为15k?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9-19):
没有那么严格,但应尽量按标准设计

该电阻用于接入设备的侦测。

网友B:
这是规定,可以大一点,但是尽量不要小

还有两边要对称。

网友C:
看USB的协议...

最好是15K,主要是检测插入了哪个速度级别的设备..以及自己是USB哪个级别的设备.是1.0  1.1 还是USB2.0的...

网友D:
15K的电阻很容易买的,设备是1.5K上拉,然后两电阻分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