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个PCI插槽的型号,或者网站/资料等,谢谢

楼主(2008-05-08):
我,想测量插在PCI插槽上的网卡类似板子 的信号,我想做个转接板,需要安装PCI插槽,拜托大家提供一个PCI插槽的型号,最好PCI是弯的。

网友A:
PCI是啥

PCI插槽是基于PCI局部总线(Pedpherd Component Interconnect,周边元件扩展接口)的扩展插槽,其颜色一般为乳白色,位于主板上AGP插槽的下方,ISA插槽的上方。其位宽为32位或64位,工作频率为33MHz,最大数据传输率为133MB/sec(32位)和266MB/sec(64位)。可插接显卡、声卡、网卡、内置Modem、内置ADSL Modem、USB2.0卡、IEEE1394卡、IDE接口卡、RAID卡、电视卡、视频采集卡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扩展卡。PCI插槽是主板的主要扩展插槽,通过插接不同的扩展卡可以获得目前电脑能实现的几乎所有功能,是名副其实的“万用”扩展插槽。

网友A:
为了回答你问题,我还特意查查啥是PCI

在网上搜到:

KPCI-1801HC/1802HC多功能数据采集板具有高性能与高通道容量两大优势,能够轻松实现模拟数据采集、读入与输出数字信号、提供模拟激励信号,等多种功能。这两种采集板都具有32位差分(或64位单端)输入和两个模拟输出。KPCI-1801HC具有1、5、50和250个软件可编程的高增益输入,KPCI-1802HC具有1、2、4和8个低增益输入。

网友B:
去下载PC硬件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