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通讯电路出现一个方波难解释啊!

楼主(2008-05-08):
请问高手:
 我的下面的图中电容102如果去掉,在SN65LBC184的RO端口和GD2之间回出现一个方波信号,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即使不加单片机也有,在加示波器的情况下出现.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A:
注意你的电路静态是什么

    假设你的电路静态或不接MCU时,光藕处于截止态,根据你的逻辑设计,这时485芯片处于发送态,总线逻辑由U2的端口特性决定。
    正确的设计应该保障系统在非受控下接口芯片处于接收态。

楼主:
请教高手:方波怎么产生的?

在不接MCU的情况下,芯片芯片处于发送态,在SN65LBC184的RO端口和GD2之间回出现一个方波信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高速光偶有自激现象

以前遇到过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