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什么是导频信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10):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什么是导频信号?有什么作用?
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网上都找不到,19Khz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导频信号指一类未调制的载波,具体用途要看是在什么系统

楼主:
要是用于 音频信号的调制 左右声道 !

要是用于 音频信号的调制 左右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