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分类

楼主(2008-05-15):
请问无线通信可分为几类?
蓝牙技术和wi-fi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分类原则不同,结果就不同

    比如以信号类型分,可有模拟通讯和数字通讯两类,以频率分则从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微波等,分类的依据很多,蓝牙和WIFI是根本不同的,区别主要在协议上。

楼主:
那蓝牙和wi-fi是根据什么分的?

蓝牙和wi-fi是不是高级协议分的?

网友B:
蓝牙和wi-fi是两个不同的协议。

并不能简单的根据什么就将他们进行分类。是蓝牙的就得遵循蓝牙的协议,是wi-fi的就得遵循wi-fi的协议。

网友A:
协议就像语言

语言不同,各说各话,彼此不知所云。

网友C:
区别

 BT与wifi区别
1.两者的传输距离不一样,wifi比BT传输距离远.
2.BT采用的跳频调制方式,而WIFI现在大都采用DSSS(802.11B) , OFDM(802.11A) CCK/QAM(802.11G)
3.数据传输的可靠度不一样,BT只是把数据传送出去,不关心对方有没有收到,而WIFI会首先发送一个BEACON和对方确认数据的加密方式,采用的调制方式,及当前所用的CHANNEL等信息,确认后发送数据结束了,会询问对方有没有收到,如对方没有收到,会继续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