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08-05-16):
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的线,接编程器可以编程,但是用sscom32和别的电脑连时,不能接受数据,请问为什么啊?高手指点!

网友A:
兼容性问题

不同桥片的兼容性不同,购买时最好实际测试。

网友B:
两个串口连2、3要交叉的……

两台电脑分别做自收发测试吧,看自己发出的自己能否收到。
另外,如果有硬件流控制的话,可能是因为USB转的不支持流控制。
设置为无硬件流控制试试。

楼主:

晕了,我把两个电脑串口直接相连了,是2.3没有交叉,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