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几款PA功放芯片

楼主(2008-05-16):
想用在470MHZ~510MHZ功率放大。功率输出要求50mw。我看过PA2460和PA2464这两款芯片,好像在470MHZ~510MHZ波段的各个指标都很低,资料上也没有推荐在470MHZ~510MHZ波段下的典型电路参数。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功率输出要求50mW???

你要求增益多少?
功率输出50mW,很多大器都能实现的啊。

网友B:
这个用BJT完全可以做到

关键是管子的选型 设置工作点 匹配电路
不是很复杂啊
不用仿真
直接做就可以
Q5257118

网友C:
AVAGO和WJ的功放

可以参考AVAGO和WJ的功放.品质一流

网友D:
3楼的对

同意3楼的,50mw的用个管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