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天线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8-05-17):
现有一款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为433.9MHZ,想用螺旋天线来做接收天线。螺旋天线的长度为四分之一波长就可以了吗?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是这么算的

螺旋天线的种类很多,不同形式的计算方法不同,去看看天线理论吧。

网友B:
绕个圈吧

国内产品无所谓的,只要是跟线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