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接错顺序,会不会将网络变压器烧毁

楼主(2008-05-23):
我有一块网卡,接错网线了,我觉得网卡芯片不见得坏,可能是网络变压器坏了

网友A:
接错线没那么严重。估计是网卡没插好。

网友B:
不会坏

除非你还用网线传别的电源

网友C:
网卡本身互连接错线只是不能通讯而已,不会造成元件损坏

网络信号的能量很有限,本身不会造成破坏性后果。

网友D:
按哩不会坏,但我们确实碰到客户返回的故障机把

网络变压器烧了(可以闻到味道),换后就正常,客户不没说接啥搞坏的

网友B:
嗯,接电源、接220V。。。

网友E:
不会坏,但网线短路的话会坏。

网友F:
接电源了! poe 用网线传电源!

网友G:
一般坏都是将信号线接了大电源

比如接24v电源到信号线,就可能把变压器烧坏,我还见过把线烧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