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求220MHZ-250MHZ的无线话筒成熟方案

楼主(2008-05-24):
诚求220MHZ-250MHZ的无线话筒成熟方案,使用晶振,变容二极管,频率稳定,整体稳定可靠,发射接收使用9V电池供电,单声道,距离大概在100M左右,无断续,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做过,如果有请指教!!!

网友A:
以前做得比较多,那个频段干扰多得不得了
现在都改成数字的了

网友B:
生产无线话筒有十一年了.

你想要方案还是要半成品?,现在大多数出UHF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