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延时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2):
    请教各位高手,74系列芯片可以可靠工作的数据传送速率怎么具体确定?由传输时延吗?为什么?如果固定的延迟的话应该没什么关系,大不了就是信号延时大一点。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各个门电路开关延时特性决定吧

网友A:
有个输入保持时间的...

网友B:
任何器件都有工作频率限制

    而对于开关电路而言,开关器件从饱和或截止态中的一个态切换到另一个态需要时间,一系列开关元件构成的门电路于是就有了所谓“门延迟”,至于该延迟是多少由开关元件的制造工艺和门电路的具体电路结构共同决定,做IC设计时是可以计算得出的,当然对于成品也可以测量得到,实际应用中看手册即可,74系列是标准电路,各厂家的产品参数上肯定不同,但满足标准是没问题的。

楼主:
传输延时只能大概确定该芯片的工作速率

      3楼说的非常对,我觉得真正决定速率的应该是受晶体管的开关时间和其频率特性确定吧。仅仅依靠传输延时来确定其可靠工作速率并不准确?

网友B:
传输延时也是开关速度有限的结果

而且是最明显的指标,基本上用该参数即可反映出器件的特质。

网友C:
LS正解,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