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评价一个甚高频调幅信号的产生方法

楼主(2008-06-13):
请教一个甚高频信号的产生方法,我要准备产生由频率多种调制信号调幅的甚高频信号,以前是直接用乘法器在甚高频段调幅,现在要改进一下了,我想用FPGA加一个DA来输出较低频的调幅信号,再用混频器升频到甚高频段,有可能要两次升频吧,结构见图。我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多高,请各位走过路过的给评价一下,拍拍砖,提点意见。谢谢了
有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还是直接调幅比较简单

    先产生低频调幅信号,再搞频谱搬移,后级的混频和滤波电路不好做。如果想这么做,可以考虑后级用“镜像抑制低中频混频器”结构,有成品的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
因为要有多个频段的调幅信号,同时调制信号也有多种,而且还有两种或三种调制信号一起调制载波的情况,因此我想这样做的。

网友B:
方式很多.

方式很多,,,DDS,FPGA-DA,锁相环等,都可以做到.

网友C(2008-07-22):
用二次变频方法把谱搬上去的确不好做呀!镜像必须良好抑

不然搬了两次频谱相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