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串口上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30):
    两块板子分别将相同的波型送入同一台计算机串口,计算机串口调试软件读出数据却不同,一个读为f5,一个读为D5,而d5才是对的,用示波器观察进入计算机串口的数据波形是相同的,请问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怎么解决 。
    急盼复 。

网友A: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有些计算机的串口波特率不准,但也有可能是你的板卡波特率误差比较大,换个频率偏差小的晶振试试,或者换一个别的频率的晶振,使你需要的波特率正好是晶振频率的整数倍

楼主:
多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B:
这类问题都是波特率误差过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