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判断有无无线信号接入对吗

楼主(2008-07-01):
假如要接入的无线电信号的频率为2.4GHZ,然后接收端的相应天线收到后,产生的高频电流经一个电阻的一端连接到某个芯片的一个脚,电阻的另一个脚接地,此时电阻的压降升高,与之连接的芯片引脚电平为高电平,所以只要判断这个引脚是不是高电平就知道有没有信号接入,对吗?

手机判断有没有其他手机呼叫是不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A:
想法貌似正确,但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有没有想过这个高电平要多高才算高,这时又需要多大电流流过电阻产生这个电平,这个电流又对应多大的电磁波场强?
    手机的呼入判断是靠通讯协议实现,通讯协议相当于人与人说话交流的语言。

网友B:
想省电

不过这种操作方式过于理想化
就算你能检测到2.4G信号,等到你的网络建好了,随意一个2.4G的信号都能唤醒你的节点,还能省电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