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滤波器的参数图,看的不太懂,谁知道怎么看

楼主(2008-07-09):
我们这有个声表的滤波器,别人测试后给了这张图,其中一个是驻波,我看了半天也没太懂,只看懂了中心频率和3DB带宽,在图上怎么看插入损耗,带外损耗、带内波动等参数呀?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其他指标具体的话还要精细一点 scale太大

图上右上有个小三角,为0db位置,实际上损耗数据都打出来了
插入损耗 21.46dB  带内波动看不清,scale 10dB 太大,一般1dB还差不多,具体要看要求设scale 带外抑制毛估一下再38dB左右   反射大概再2.5-3dB

网友B:
仪表显示不是有S参数吗。

看Insertion loss直接看S21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