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语音通信

楼主(2008-07-10):
想做一个红外语音通信的东西,达到十几米以内能接收到,这个红外发射与接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才能达到十几米,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不只是点对点的,发射接收的角度要尽可能的大,这样可以减少发射接收管的个数!

网友A:
驱动足够就行

注意信号必须调制在38KHz的载频上。

楼主:
是不是可以不用调频的?

为什么一定是38KHz的载频?我一直没弄懂……

不用调频会怎样呢?

网友A:
用38KHz的载频可以使用现成的红外遥控组件

当然,你不用38KHz也可以,但就没有简单的电路可用了,而且你有把握作出性能达到或超过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元件的电路吗?

楼主:
频率应该怎么选?

距离能多远?而且传的是语音信号,能做到实时吗?
频率应该怎么选?还要考虑什么样的问题?
我现在做到的是语音经过压缩编码出来后,还是需要载频调制是吗?

楼主:
数字调制器的选择

有什么数字调制器可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