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IP中数据链路层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1 请问一般的TCP/IP协议栈,数据链路层是不是就是实现以太网驱动程序呢?
2 数据链路层下面就是设备驱动吧?
3 设备驱动需要实现哪些接口函数,由具体TCP/IP协议栈的数据链路层决定吧?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

4 请问TCP/IP中的LoopBack 功能是在数据链路层实现?还是在数据链路层一下,与设备驱动在一个层次呢?也就是说LoopBack 功能实现的是与设备驱动程序一样的接口吗?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

5 网络控制器驱动,在TCP/IP协议栈中起到什么左右呢?

楼主:
是我问问题的地方不对吗

网友A:
re

理论上分成5层:
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

俺看的lwip,有一个网络接口层,位于IP层下面。
包括:loopback接口、以太网接口、ppp接口等。

下面是设备驱动程序。

其实MAC层的东西多数已经在网络接口芯片里实现了。似乎没有必要把数据链路层和设备驱动程序分开。

楼主:
谢谢dld2回复

>俺看的lwip,有一个网络接口层,位于IP层下面。
>包括:loopback接口、以太网接口、ppp接口等。
->我看的协议栈中,也有个类似的网络接口层,在IP层下面,被叫做网络设备接口。我原以为这层调用的函数,应该是驱动应该实现的接口。
可这个层的代码竟然调用了loopback接口,我马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另外,我理解网络控制器(MAC)驱动需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1 通过MII/GMII/RMII,与PHY接口。(出要是操作MII相关寄存器)
2 从CPU中读取/写入数据(DMA或IO方式)
3 控制FIFO

可是,要在哪些接口函数中实现这些功能,才能让上层的TCP/IP协议栈正确调用,却一点头绪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