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设备, 是485转换,,请问,怎么对应A B ?

楼主(2008-07-17):
看到一个设备,上面写着:

                EIA-485 half-duplex
  db9 pin   1      Not Used
            2       RXD+
            3       TXD+
            4      Not Used
            5       GND
            6       RXD-
            7      Not Used
            8      Not Used
            9       TXD-

请问,怎么对应A B ?

楼主:
485不就是A B吗? 这T+ T- R+ R- 看来像网络啊

网友A:
可能是422接口

但为什么要写half-duplex呢???

楼主:
如果是422那又怎么对应?

网友B:
422是全双工485

    收发不用切换,相当于两条固定方向的485总线,电气规格则是完全一样的。楼主的转换器如果是485-232的应不会这么标,除非是422转换器,但若是485中继器,则可能对应的是上行和下行,但这么标也不规范,所以可以判定,要么是该“转换器”本身的不规范,要么是楼主的描述不全或理解有误。

楼主:
这是说明书上写的,那.........

如果说明书是错的,当他是422的,,那能当半双工的485来用不?又该如何接线?

网友B:
那就只能一个方向通讯了

楼主:
找到了....请看图

网友B:
这确实是422-232的转换器

跟485连接,根据通讯方向,选+-中的一组即可。

楼主:
那它上面就是写着half-dupled

那如何接呢?方向是怎么确定的?

TXD+
RXD+
这组表示什么方向? 下行还是上行?
TXD-
RXD-
呢?

还有,,假如方向确定了,那是不是
我的485半双工,,A 接到TXD-(或是RXD-),,B接到TXD+(或是TXD+)

楼主:
刚试了,那样接不行

485半双工,,A 接到TXD-(或是RXD-),,B接到TXD+(或是TXD+)

收到的数据乱七八糟,,,波特率什么的都对,,,,

网友C:
接法

B 接到TXD-和RXD-,,A接到TXD+和RXD+,有很强的抗干扰性能

楼主:
这样子也不对啊,B接到6 9 A接到2 3 收到也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