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功率可以增加多少增益是有比值的,急啊 ,大家帮忙谢

楼主(2008-07-18):
多少功率可以增加多少增益是有比值的,它们的比值是多少?
到一定的功率时,这个比值会发生变化,请问一下这个临界点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根本不能这么问

    虽然在同一PA中,一定范围内增益和输出功率呈正相关特性,但在设计、分析PA电路时不能将二者关联,而且不存在普适的计算公式和什么“临界点”,不同电路形式就会不同,有关理论可去看看大学教材《高频电路》。

网友B:
你问的问题外行的太离谱了。

功率增加3dB,也就是链路增益加3dB,通讯距离的对数也加3dB。电磁波自由空间传播方程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