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形

楼主(2008-07-22):
32K方波,采用差分信号线传输,用示波器测得发送端,接收端,和信号线都是32K占空比1:1的方波.---------波形无误很正确.

采用曼码编码的数据从同一个I/O口输出,也即是说不传送经过曼码编码的数据

时,则输出32K方波,当传输曼码数据时,应该从示波器上看到占空比不断变化的

方波才对呀! 为何仍是看到32K的1:1的方波?只是多了一些很微弱的信号跑动.

(注:曼码数据能在接收端正确解码,说明数据无误.)只是不解波形为何会这样?

是示波器不能捕捉到波形? 必须使用数字存储示波器才能看到?

网友A:
必须使用存储示波器

普通示波器因同步方式的限制无法显示曼码波形。

楼主:
这点好理解,

要看到稳定的波形,就必须使用存储示波器,因为曼码的占空比是变化的,

但用普通示波器时,即使不能看到稳定的波形,也不应该看到32K的1:1的方波啊?

因为不可能同时传送曼码数据和32K的方波啊!这一点就难理解了???

网友A:
如果曼码也是32K呢?

或者只是插入32K序列中很短的时间,不论前述哪个,你用普通示波器都看不到。

网友B:
看到的应该是“眼图”

如果占空比一致的话,通过示波器自己同步后,波形多次重叠在一起,就得到下面这样的显示了

网友B:
边沿抖动小时边沿大多会重叠

边沿抖动小时边沿大多会重叠,效果是这样的
边沿抖动大时就是这样的了

楼主:
如果曼码也是32K,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占空比是1:1,那就会得到固定的码值.

最有可能的就是在32K序列中插入曼码.

楼主:
今天也印证了以上的可能性是正确的,

没有存储示波器,但用单片机捕捉了波形中 下降沿到下降沿的时间,

从时间可以看出,在32K序列中偶而夹带1.5T,2T的时间,

现在就不知该怎样获得同步头,解出正确的曼码了????

网友C:
同步头可以故意搞个错误的长度啊,比较长的就算同步完毕

网友D:
眼图

高速数字示波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