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holux m-89 谁用它接过5v

楼主(2008-07-24):
最近在做gps的东东,有几个问题

第一:m-89 的txd,rxd能直接接到mcu的txd,和rxd端吗,是直连t对t还是t对r?

第二:gps下面大面积铺地,会对卫星信号有影响吗?

第三:V_ANT_IN和VCC_RF_O在5v时应该如何连接

谢谢

网友A:
解答

1、由MCU的IO上拉性质决定,弱上拉的可以直连,否则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接法定义见GPS模块手册。
2、GPS的天线是外置的,也有微型一体化的,天线顶置,无论哪种,下面铺地都不会有影响,而且应该铺地。
3、只能看模块手册中的规定,选择合适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