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没有办法了,MC55不开机.

楼主(2008-07-31):
SYNC不闪,
在EMERGENOFF拉低时,VDD只输出大约1秒的高电平,然后就变低了;我查了电源,很正常4.4伏,稳波也比较小.

这说明模块没有开机,真是不知道哪里的原因了.

网友A:
启动应该是IGT啊

楼主:
通过IGT启动后没有反应.

把EMERGENOFF拉低后,VDD产生一个大约一秒的高电平;
每次拉低EMERGENOFF都产生这个电平,然后就拉低了,没有反应了,SYNC也不输出;这能是哪里的问题呢?电源?还是别的

楼主:
现在能够产生4秒的高电平,然后就拉低了.

IGT是启动,系统还没有收到SYSSTART.

网友B:
又是不好好看手册的结果

EMERGENOFF是什么意思?

楼主:
硬件手册V1.05

不就是EMERGENOFF启动后300毫秒拉高,然后900毫秒后拉低吗?

EMERGENOFF一直为高,不管的话,IGT启动后,VDD只输出一个一秒的高电平就关机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EMERGENOFF的功能是什么?

IGT如果时序正确却不能启动只能说明电路有严重错误,包括供电、SIM卡和焊接都要仔细检查。

楼主:
EMERGENOFF是紧急关机

可是VDD为什么只有启动一秒钟呢?

网友B:
那是保护性关机所致

楼主:
要给 EMERGENOFF高低电平.

模块才启动,资料上没有看到这个内容啊.

网友B:
晕!

既然知道那是紧急关机(看名字就该知道),使能该引脚是什么意思还用再说吗?

网友C:
哈哈~~~天热~~~chunyang也发晕???文人不要说晕话~~~

楼主:
不是使能啊.

是高低转换,周期小于3.2秒.

楼主:
chunyang老大.

现在能开机了,而且发出了SYSSTART这个命令,可是发出这个命令后就又关机了.真是这几天气得肝痛.

我把TXD,RXD布反了,用飞线倒过来,是怎么也不行了.这个低频信号,还能产生如此大的干扰?

网友B:
除初级错误外,该重点检查的地方前面已经提到

对照手册细细检查吧,理解手册非常重要,你布反收发就是没有好好看手册的结果。至于“初级错误”是无法预料的,可以说匪夷所思,多点耐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