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的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8-07-31):
最近需要测试FM发射机,有几个问题比较恼火(以前没搞过RF和通信),各位大侠帮我一下吧!

1。导频制度到底是做什么的,如何测量导频是否满足要求。
如果只有频谱仪,是否能给出导频偏差的量化值?

2。预加重是指微分,提高高频幅度,如何进行测试?
如果是横向比较,是否就是只要测量频响就好?10~15KHz衰减小,那么就是预加重起作用了?

谢谢了!

网友A:
无线传输

左右声道一起调制就要加入导频信号,在接收调制的时候利用导频信号区分左右声道的信号.由于无线在空中传输的过程中,高频衰减比较严重,所以在发射机加上预加重电路.预加重电路是指衰传输信号的低频分量,提高传输信号的高频分量的电路,在接收电路还要加上去加重电路.

网友B:
这俩兄弟

一个醋瓶子,一个半瓶醋

楼主:
导频偏离差后

接收机是否左右声道输出幅度会相差较大?
横向对比这一条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