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USB485转换器吗?

楼主(2008-08-01):
最近接触到USB485转换器,由于RS485还需要加驱动芯片,如MAX481.不知道USB485还用不用加驱动芯片了?还请知道者指教.

楼主:
21IC可多的牛人了啊?

记得这个21IC可多的牛人了,怎么今天我的问题没有回答了啊.

楼主:
楼上的意思就是只接到单片机的RXD,TXD引脚上就行了.

网友A:
市面上的转换器都带自动切换电路的。

楼主:
帮忙看下是不是这样接到单片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usb转485吗

网友C:
Re:LZ

    据LZ的图显示,应该是USB转串口。市面上有很多,比如CH341.

楼主:
就是USB转485

就是USB转485,我说的直接在市面上买来的转换器,用不用再加驱动芯片什么了,我这样的电路对吗?

网友D:
你的MCU端需要加485接口芯片

    你前面没有描述清楚问题。USB-485转换器,一端是TTL信号,可以和MCU直连,软USB、硬USB均可;另一端是485双极信号,和MCU直连需要MCU端是AD、比较器之类的接口,和串口连必须通过485接口芯片,这类芯片不叫“转换”或“驱动”片。

楼主:
楼上的意思.

楼上的意思我有点理解了,USB485转换器上向下端输出的双极信号,而如果要接MCU串口的话,需要在之间加一个接口芯片,如:MAX485.请问对吗?我用是波仕的USB485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