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推荐]一个收发转换时间较少的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2008-08-06):
大致如题吧.....
麻烦各位大人推荐一项收发转换时间比较短的无线数传模块好吗? 呃..可靠传送距离是100M以上的. 波特率频段可自己设置的....

不知有没有这种无线数据模块呢?

时间紧迫,各位大人帮帮忙啦~~~先谢过进来的各位~~~

网友A:
收发转换时间

现在的大多用集成芯片来做的,收发转换时间一般都比较短
不知道具体对时序有什么要求

楼主:
呃..时序要求

我是希望做成点对多点的,要轮询...

T1: 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指令,至从设备收到该指令的时间
T2: 从设备向主设备发送回应,至主设备收到该回应的时间

T = T1 + T2;

指令长度: 1 byte

T要求<=10ms

网友B:
10mS的时间算长的了

任何一款FSK收发一体芯片都可满足。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哦~~春阳上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每个无线数传模块都不能用户设置频段啊?

那我要想知道哪能个频段最适合使用场地,不就要买好多个频段的无线数传模块了吗?..@_@...一直想不通.....

网友B:
这要看你的“频段”指什么了

    常用ISM频段有433M(中国)、868M(欧洲)、915M(北美)和2.4G(通用),这是频段的定义,各频段的间距很远,而每个频段并非一个频点,可以准许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跨频段则需要改变硬件参数甚至硬件结构,而且还有法律许可问题,如此,你该明白了吧。

楼主:
关于那个收发时间,还有问题..

知道了,谢谢春阳.

但那个收发时间,好像很有问题.

我刚刚问了一厂家,他们的那个无线数据传送模块切换时间15-18ms(据闻可更改成小一点的值).

那我要在10ms内完成主从间的信息交互,不是不可能了吗?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只能说他们做不到而已。

楼主:
呵呵~迷糊中..

他们说那个时间可改,目前最少的,可以到1ms.嗯,如果是这样,那是可能的..

真是奇怪,为什么一定要设转换时间了,要么我拿一只引脚来控制收到不是更好呢?..

呵呵~~偶说说而矣...偶素刚出来混的小小菜鸟...
(飘过~空中歌声飘扬~~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网友B:
任何半双工型芯片都需要进行收发切换

    对RF IC而言,同时只能有一种工作模式,改变模式需要进行若干命令操作,芯片内部电路也需要时间响应及稳定,跟你说的引脚控制什么的无关。

楼主:
嗯,懂了

明白,谢谢春阳~~

网友C:
rf

目前集成电路收发切换可在1ms内,频率可在大范围改变(80----900MHZ)

网友D:
找我吧,可帮你订做。

RF 工作模式,频点切换等等是要时间的,VCO锁定也是要时间的。如果是模块,不能光看RF IC的切换时间,要把他看作一个系统。

有一个产品,你到下列网页看看吧,可能能满足你的要求。
http://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98297466.html?asker=A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