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8-09):
我的485通讯,没连几个终端,才5个,现已连上三个,可只要再加一个就通讯不正常?我一直怀疑终端匹配的问题,可试了几个方案都不行。请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A:
你不会是在每个节点上都加了120欧电阻吧?

或者在每个节点上照抄单点偏置?

楼主:
终端不是我做的

是买的现成的产品,我打开看了下,好像用了4个电阻,两大两小。

网友A:
要根据合成阻值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