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与MAX232

楼主(2008-08-18):
如果要用单片机和TC35I串口通讯,用232转换电平;那么单片机和TC35I如何接到232上才能构成通讯电路呢

网友A:
怎么不好好看模块手册?

模块的接口是TTL标准的。

网友B:
看来你没怎么玩过硬件哦

单片机TTL的TX接MAX232的12脚,RX接13脚。
这样MAX232的15脚就是RX232的TX,14脚就使RX
然后把MAX232的15脚接到TC35I的RX232的RX,14脚接到TC35I的TX。

如果楼主还搞不定,建议去自焚!

楼主:
dd

我是按照3楼的方法连接的,可就是不能和模块通讯上。我用的这块TC35I非常不好用,我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楼主:
达到

原理图是这样的,可是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C:
接单片机不需要电平转换,直连就行了

网友D:
先看清楚手册上的接口电平再说

TTL标准的话就直接接单片机即可

楼主:
fff

要是能直接连我还费这么大事放到这里来讨论啊,我的单片机是5伏直接连通讯不上。用电脑调试软件经过232可以通讯,可我的单片机不行,通讯不了。

网友E:
看看你的程序吧!

直接连接可以通讯!

网友B:
MCU的UART部分是自己写的吧

网友F:
楼猪

你Y的把我气坏了,你的图MAX232的14脚是TTL的TX,你应该接到MCU的RX,你的图MAX232的13脚是TTL的RX,你应该接到MCU的TX。结果你全搞反!!!

网友F:
最后一遍

如果你的图中MCU 18,19脚没标错的话!把我图中的UART/TX接到你MCU的18脚(RX)。把UART/RX接到你图中MCU的19脚(TX)!

网友G:
呵呵

小S,小S,小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