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个问题!!!

楼主(2008-08-19):
关于高频电路元件封装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比如主要用0805或0603再或0402他们之间的性能应该有区别的吧
为什么?
我是做RF的,模块上SMT元件选择用0603的和用0402除了体积上的区别,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要注意的

希望大家说说心得和经验!!!

网友A:
小的分布常数低

体积小的占地面积小,板子的成本就低,更重要的是体积小分布常数就小,这在RF设计中很重要,所以很高的高频里不会用直插的元件,都用贴片,连RF芯片的引脚都很短

楼主: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在高频电路里,元件的尺寸越小越好,0402的肯定要比0603的好。这样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会小些!
当然我用的全部是SMT的元件,这么说用0402肯定会比0603的好。。。。。。

网友B:
是这样,元件尺寸越小分布参数越容易控制

    不过对高频元件而言,器件本身的Q值也很重要,同一工艺下未必越小越高,反而不少是在0603甚至0805处呈现峰值(因受其他因素如载流能力等的影响),正所谓此消彼涨,所以查资料、读手册等基本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关键还是看性能参数!

网友D:
典型的舍本逐末

电容和电感在高频的等效电路并非控制分布参数那么简单
甚至每个品牌都有差别
0805 0603和0402,分布参数的控制靠设计,但是封装大,则相应的性能会好很多,尤其Q值

网友E:
看看,凑个热闹!

楼主:
说说我的经验

曾经我做过一款模块,最初是用0402的,但后来换成0603效果要比原来好的多。从发射功率到接受灵敏度都要好!
就拿发射功率来说,0402的集成电感和0603的线饶电感差距很大。就是所谓Q值不一样。

网友F:
集成电感和线饶电感没有可比性

    要比,就比0402的线绕电感和0603的线绕电感。
    可以向供应商索取手册,甚至有供应商提供电阻电容电感在高频下的详细参数模型。

网友B:
那不叫什么“集成电感”而是叠层电感

集成电感是有的,而且自然是在集成电路内部的,集成电感在硅片上刻蚀实现,电感量很小,而且占用硅片面积较大,成本上不合算,除极少数微波芯片外绝大多数集成电路内部均不会采用集成电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