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径效应引起的码间干扰--光通信

楼主(2008-08-26):
光通信中常见的问题,在室内的光源经过反射引起多径效应与在室外多个光源传输引起的多径效应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影响程度不同

单源多经因相位差问题影响更明显,多源则类似背景噪声干扰。

楼主:
也就是说单源的影响程度更严重一点喽

也就是说单源的影响程度更严重一点喽

楼主:
两种情况的解决方法

单源的在室内一般采用判决反馈均衡器吧?或是其它。

那多源的呢?其引起的多径干扰又如何解决,和单源解决方案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干扰信号的强度相同时,单源受影响程度往往较大

多源干扰的强度则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分布,所以比较需要有前提,具体解决方案未研究过,所以无法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不妨搜搜。